楼主(2016-01-09):
刚开始接触变频器维修一个月左右,发现很少只坏一个地方的。
比如:
一台安川开机报VCF,修好后试机又报运行中电压低;
一台忘了牌子的开机报过电流,互感器坏了,更换后发现输出电压不平衡,发现模块坏了;
一台四方的电源坏了,修好电源后试机发现风扇也坏了;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是我运气不佳,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网友A:
藤原纪子说:要坏就要多坏一点

网友B:
换个角度看问题,坏的地方多,你很快就成高手啦。为啥?因为修一个顶三个。

网友C:
修的机子多了,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D:
给你经验,多学点东西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地方没修好,客人就不验收

网友E:
一般还是单纯故障点多些,但雷击是一大片,炸模块会有连带损失,开关电源故障有时也会一大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地方没修好,客人就不验收
没收好那个客户会验收?

网友G:
现场复杂的使用环境造就了复杂的故障现象,还有,电子产品不是机械部件,整个电路板只要某个区域城门失火,殃及鱼池那是很常见的,因为各级电路不会设置复杂的电气隔离措施,来保证不让一颗老鼠屎,就会坏掉一锅汤。

网友H:
一个故障而引起另一个故障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I:
一般一个故障会引起另一个部件损坏的。所以检查要仔细。

网友J:
做维修的就是要积累经验,多总结归类事故特点,技术就提高进步快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我遇到的机率也太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的故障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K:
挺正常的,室内维修好过现场跑。一点一点找问题。我是遇见过现场更换零件的困难,捉急呢

网友L:
遇到过,电流互感器坏,电源,模块全坏故障。

网友M:
一般都是几个东西坏,当然也会遇到只有一个故障的

网友N:
不能一概而论,单独的故障也不少,修多了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