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GP无通讯

楼主(2016-01-09):
问题一:只能从GP中读取程序到电脑,无法将程序下载到GP,这是什么原因。用的是MINI USB接口
问题二:PLC选择是否正确?波特率是否正确?用的电源如图所示
问题三:到底该用RS232还是485?如何区别?

楼主:
跪求高手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高手在哪里,风哥在哪里

网友A:
PLC是232的吧 感觉应该用232的

网友B:
工程文件选择的人机界面类型与实物不同。

楼主:
人机用的就是GP4301WT,哪里有错?请指点

楼主:
我可以从人机下载程序并打开,但是无法上传到人机,我该肿么办?

网友C:
全版英文,我也是晕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还是风哥厉害,一眼就看出问题。真的是人机型号选择错误,选了4501了。现在已经上传了程序,通讯问题也调试成功。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错误为什么还能从人机下载程序呢,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错误为什么还能从人机下载程序呢,疑惑。
Upload与你所选型号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楼主你是风哥的粉丝吗?
感觉风哥要火

楼主:
风哥一直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