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维修

楼主(2016-01-09):
为什么这么难修,我们厂里没有人修好过,今天晚上又坏了!主控制板报DO,另三相电经过6个可控硅整流后输出只有16v,量了输入的控制电压是有的,从100多豪伏到后来的300多豪伏,并且电位器调大以后明显声音加大,但就是整流的直流电压上不去!

网友A:
根据故障現象应该是逆变部分有短路情况中频炉没有起振

网友B:
不懂这个,只能一般地说一说。
设备应当有原理图或原理框图,可以先理解其工作原理,以资判断故障范围,再做些针对性的了解;
还可以看一些维修实例,以取得间接经验和得到启示,及更好地理解原理。
另外,可注意总结经验,适当做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故障現象应该是逆变部分有短路情况中频炉没有起振
可我认为应该是整流部分的问题,只有整流后大概550v直流电再逆变,现在是整流后只有16v.调不上去!

网友C:
那就顺着查整流部分撒

网友D:
有照片一起分析

网友A:
当逆变部分有问题或短路时引起保护,整流输出肯定不正常.查一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逆变部分有问题或短路时引起保护,整流输出肯定不正常.查一下电容
大神,现在直流电压有400v,中频频率也有2000hz,并且都可以调上去,就是中频电压只有28v,后面的负载我都拆掉了!请问改怎么做了了!

楼主:
已修好,是逆变部分的一个控制可控硅前面串了一个电阻跟电容,电容开路,跟换一个后还是开不起来,再发现逆变的4个可控硅装的与别的柜子方向不一样,再按好的柜子里的方向放置,开启正常!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有用中频电柜,但是不是用着加热,而是镀膜。
前几天逆变桥才炸。厂家来换的,是IGBT并联的电容和电阻炸了,神奇的是我们的电柜还在使用,若不是认为发现,都不知道。
后来厂家说这个电阻和电容是续流作用的,感觉你的问题和我们一样

网友F:
看到过水冷可控硅中频加热炉,挺耐用的。每年只停机检修一次,其他没发生过问题。

网友G:
会不会是小牛拉大车引起的?

网友H:
我们厂里100KW水冷中频加热炉一般故障;KK型,KP型晶闸管击穿;快熔断路;晶闸管有部分水路堵塞过热引起硬开通;感应圈有短路;水冷电缆铜线断裂;水压压力传感器故障;每一种故障显示的直流电压,中频电压,中频电流,功率都不一样,整流逆变工作的声音也不一样;主电路为三相380V经三相整流桥变为510V直流,510V经单相逆变桥变为交流750V,

网友I:
对这个没有修过。

网友J:
这个是特别专业人士玩的,懂这个的不多

楼主:
我厂还有感应高频炉,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主控制板不坏,别的东西还不算多!只要开起来不跳就敢修,有次一拧电位器就跳闸,跳一次几个可控硅就击穿,就不敢修了!

网友K(2016-02-09):
用可控硅做逆变输出的高频感应炉还是比较好修的,我们单位有两台600KW的老式电子管高频炉,虽然线路简单但损坏后很难修,关键是工作电压太高,一般人不敢维修。

楼主:
今天又碰到问题,空载自己有一百来伏后来他们说不能空载开,接上负载开起来,直流电压,中频电压只有平时一半,电流大了一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L(2019-03-24):
湖北台基上市公司 国内第一品牌 使用质量过硬的硅 最大程度上降低设备的故障率 为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网友M:
楼主描述故障应该是逆变部分有问题,检查下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