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旋钮开关问题

楼主(2016-01-10):
有一台 森导的变频器  有开关控制启停  开关总是无故断开  但用万用表测量又是通的  上线测试开关通了  但就是装上后变频器不工作  我分析是不是开关渡银层有损坏  虽然万用表测得通但过信号电流小 给阻隔了信号电流呢?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用好点的,温州货要远离,比如用tend

网友B:
跳過開關試試

网友C:
启动后开关需要一直接通对吧,那就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D:
直接换个开关试试看吧。

网友E:
测量一下接触电阻,不行就换了开关

网友F:
换个试试

网友G:
用二工的好啊。

网友H:
如果开关垃圾,就算你拆卸下来测量,也是不会接通的。
楼主的案例,我猜测是其他控制线路或者控制部件有问题。

网友I:
加个中继,自保持。

网友J:
会不会是加了开关线阻变大,造成压降?拉低了启动信号电压造成变频器停机?

网友K:
直接把开关线接一块试一下,观察一会,确定是不是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线头直接短接 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定是开关 因为我拆下来一个线头直接接触另一端  就没问题  只要一接触 都会立即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J:
1.0的线 总长不到1米  也有压降?

网友L:
直接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M:
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N:
换了开关就好了?

网友O:
直接跨过开关运行,如果可以的话,然后果断换开关

网友P:
 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Q:
最简单的不是换个试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了   我想说的是万用表量的开关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用到这就不行呢

网友R:
换上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估计就啥事都解决了

网友S:
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