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D1012是我设定的密码,D1006是我输入的密码。第一次输对了,可以进入到23号画面,当再次输入正确密码时,就不能进入?要必须输错一次进入20号画面后,才能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入23号画面??为什么啊

网友A:
设置不对吧,没清除吧

网友B:
最好进入之后来一个D1006清零指令,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呵呵;D1006的值是对的,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
每次进去后把D1006值清零或变成别的值;

网友D:
刚好你在做密码 我想请教一下密码输入 字母的ABCD 是怎么写进寄存器

网友E:
这样行不行?

网友F:
不要用复位指令,MOV K0清零就好

网友G:
收藏了,回头好查看各位大神的回复来学习。

网友H:
。。。不如用宏指令写密码判定用户等级的程序。然后再把各个页面设定安全等级那多好。。密码想怎么复杂怎么复杂

网友I:
搞得有点复杂哦

楼主:
这个可以不用再PLC上做清除,可以直接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下就行,进入画面,每次出来后就清除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下那些大神们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宏指令这个不会弄,不会写计算机语言

网友H(2016-04-05):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基本上就是IF THEN ELSE END 这种基本语法。威纶通官网有手册

网友J(2017-02-23):
请问这个程序的宏指令怎么写?

网友J:
当你进去后要把D1006数据寄存器清零,这样第二次进去就不会出错。大神你这个程序和我们升降机的程序相似,我想请问你这个的宏指令怎么编写?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复位指令,MOV K0清零就好
为什么?RST Dxxx不好用?

网友K:
不知道你程序中的D0是什么用的?是间接窗口吗?

网友L(2017-04-12):
另外写一条D0不等于零1秒mov K0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