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求飞科剃须刀电路图.最好能有原理分析

网友A:
还是说说飞利浦的吧,我就用过100块钱的低端货,就是一个开关加一个直流马达,能有什么原理图?
或者楼主想研究别人的高级货?

网友B:
拆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楼主不拆?有原理图何用?

网友D:
找度娘就有啦。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想问充电部分的电路图吧!

网友F: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刚才搜了一下,很多呀

网友G:
网上看看吧,那么多种呢。

网友H:
应该没有多复杂吧!没有拆过飞科的,不过其他的倒是没少拆!

网友I:
剃须刀应该很简单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这个度娘不一点有吧!

网友K:
用贴片元件的话就不用修了

网友L:
这也要原理图?

网友M:
若没有对应的,可先找个一般的参考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可思议,1.2V的电源能够驱动大功率的直流马达带动刀片吗?

网友N:
换个新的吧。

网友O:
剃须刀电路图。。。

网友P:
这个动动手,画一下吧

网友Q:
找原理图找度娘就好了

网友R:
没有型号?

网友S:
对你们真是佩服的不要不要的
莫非楼主想自主研发一个剃须刀?

网友T:
换新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