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阻值不均

楼主(2016-01-10):
15千瓦电机,最小0.4欧姆,最大1.4欧姆。正常吗?是不是烧了?!

网友A:
你旋转一下电机试试,阻值应该是有变化的。

网友B:
用万能表测量的数值不正确。

网友C:
接线端子要拧紧在量

网友D:
相差这么多,有问题,那是肯定的

网友E:
更换数字万用表测量,或者更换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如果阻值数值差异依然巨大,马达绕组挂了或者出问题了,节哀。

网友F:
误差这么大,电机肯定坏了。

网友G:
表笔和线头的接触很有影响的,测量之前先刮干净

网友H:
看下连接片牢靠不,如果连接好,那肯定电机坏了

网友I:
阻值差别太大了,电机绕组有问题了。估计绕组短路了

网友J:
差别有这么大,那可能电机要进行维修了。

网友K:
怎么相差这么大啊 紧一下再量啊

网友L:
如果确定量得没有误差,那就是挂了。

网友M:
看来要麻烦啊!反复多次测量一下!

网友N:
万用表测得的数据仅供参考!
不一定电机就有问题!
通电试运行就知道好坏!

网友O:
阻值相差有点大,监控下电流看看,如果相差大那就坏了哦!

网友P:
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不平衡不得超过4%。

不平衡度 = [(最大值-平均值)/ 平均值 ] × 100% ≤ 4%

楼主:
我那个已经是40%

网友Q:
17楼的有道理,然后看看是否拧紧端子,再多册几次

网友R:
差的有点多哦,好像不太对,

楼主:
端子没问题。送电试车。跳空开

网友S:
回复 网友R:
17楼给出了一个比值;
绝缘电阻测试如何(是说从绝缘电阻也可能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T:
如果你的测量没问题的话,肯定是烧了!!15KW的电机阻值最多差0.3欧左右

网友U:
肯定有问题。阻值相差太大

网友V:
应该是线圈匝间短路引起三相阻值不平衡,继续使用最终会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W:
万用表测的只能参考,大电机测电阻有专用仪器的
闻下有没有烧焦的味?摇表测下对地电阻,正常可上电运行,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多

网友X: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Y:
也有可能是线虚了

网友Z:
用摇表测 准确度高些

网友AA:
万用表测量,如果是功率15KW这么大电机,电阻很小只有1欧姆以下,此时表笔接触误差很大,你可以通电测试为佳,如果再电流不平衡就证明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摇表测接地好使

网友AB:
把连接铜片拆下.测每组绕组阻值是否一样.并测绕组之间是否有短路

网友P:
引用 楼主:
端子没问题。送电试车。跳空开

到这个时候,就要果断拆开电机端盖检查,估计已经匝间短路烧了。

网友AC:
不应该相差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