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B的PLC还能修吗?

楼主(2016-01-10):
这是AB的代理商拿过来的,应该是他的客户发现有问题拿回来保修的,型号为L23E,OK灯常亮红色,CPU硬件故障,拆开看线路板焊盘很多都发黑了。

网友A:
这个就是价钱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密密麻麻的元件,不敢动手呀!上面还有电池保存程序的,把程序弄丢了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刷一下硬件不知道是否可行,但刷机后程序不见了,要先同客户沟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口旁边的MS灯亦亮了,不知是否通讯口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将cPU板的其中一面氧化发黑的焊盘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一样无效果。

网友B:
如果价钱不贵,楼主建议厂家换新。

楼主:
现场肯定很潮湿,不然怎么焊盘会腐蚀发黑呢?如果那里的线路断线了就难办了。这种情况修复的机率就十分小了。工控维修不好做呀!之前做的功课都是白做,修不好客户能给你钱吗?

楼主:
这个型号的某宝上要求7000多,维修费应该也有1000以上吧!

网友C:
这个似乎不便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的某宝上要求7000多,维修费应该也有1000以上吧!
能修好,维修费再高点。没报价给客户就开修啊???

网友E:
应该是超过了质量保证期和保修期限了对吧,所以代理商才会给私人机构尝试低成本的维修再利用。
维修一个工业控制部件,如果基础电路正常,比如开关电源,CPU板供电,首先要做的就是仿真使用环境,看设备究竟卡在那个环节,那个步骤而不能继续工作了。
楼主的案例,我觉得必须先使用罗克韦尔公司的编程软件+编程数据线,联机进行诊断,并查阅该型号的客户使用和安装手册,我是业余的,以上当我瞎掰。

网友F:
换吧,厂家维修不划算

网友G:
可以修,有看不好病,没有修不好机器,你不想修可以给我修

网友H:
哎,7000多有点贵了

网友I:
时间久远的玩意,最好不要修了:修好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挂了

网友J:
还是先把程序弄出来再说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是先把程序弄出来再说吧
CPU不工作,就是没加密都难下载啊。

网友L:
先看看程序是否有备份  硬件问题好解决软件不好解决
如果更换硬件或者维修使程序丢失又没人会写  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M(2016-02-29):
我也接到这个PLC,客户说CPU是好的,就是有两个扩展模块的灯不亮,客户没有给这个的电源,不知道电源是那个引脚,想单独给扩展模块给电,不知道是那个引脚,那位师傅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N:
工业使用该换还是换吧,已修完 以后都是问题

网友O:
没把握就别修,个人觉得。建议用户换

网友P:
看看修理的代价大不大

网友Q(2016-04-25):
修好了没有
  如果最左边cpu板没问题就好修,先把程序弄出来吧,我也平时搞电路板维修,可以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