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有一台欧姆龙CP1H 用ORG指令已经确立原点 如果在触摸屏上用一个辅助继电器怎么取消原点以便在重新找原点

网友A:
复位回原点完成信号即可啊。

网友B:
原点偏移量的默认值0改成一个具体的数值,试一下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回原点完成信号即可啊。
欧姆龙CP1L 脉冲输出1回原点完成标志是什么呢 手册上是A281.05  那么怎么进行复位呢

网友C:
试试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