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张复卷机触摸屏的操作介面,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调节的什么参数

楼主(2016-01-10):
下面一张复卷机触摸屏的操作介面,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调节的什么参数
速比设定主要是调节什么的?为什么会是1000左右的数值啊。

网友A:
就一个画面怎么知道咋回事呢

网友B:
最后数据都还是在PLC里,PLC程序及设备工艺撇开只看这个画面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搞过的人还可以

楼主:
调节张力的。据我分析好像是调节减速机后输出的最终转速的一个值吧。

网友D:
数据选大,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进行参数精细调整,如果用常用的50速度值作为数据来调整的话,调整数值范围太窄了。
我估计就是一个比值,需要用设定的比值经过算数运算的。

网友E:
看来复卷机差别大了,我们的复卷机屏幕就是画了一个复卷机,需要哪里动点哪里,当然自动的话就不必了,参数没几个,很少调。

网友F:
猜测是辊径,因为实际设计和使用时有些偏差的,故参数是可调的。

楼主:
这个是卫生纸复卷机触摸屏中的前输送 速比设定/中输送 速比设定/后输送 速比设定
F=(V×p×i)/(π×D)其中:F 变频器同步匹配频率指令 V 材料线速度 p 电机极对数(变频器根据电机参数自动获得) i 机械传动比 D 卷筒的卷径
是不是公式中i 机械传动比中的减速机输出转速值啊。

网友G:
就是机械传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机械传动比

果真是这样,就更加坚信了我的推理。
这样还有卷径环节弄清了,就可以下手弄程序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H:
速比应该还是好计算的。我搞过用链轮传动的复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