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任意改变电动机两相的通电相序可以改变电动机的转向。电动机转向控制原理如下图所示。
具有互锁环节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

互锁的概念
在同一时间里只允许两个或多个接触器(继电器)其中的一个接触器(继电器)工作的控制方式称为互锁或联锁控制。
接触器互锁电路缺陷
在正转过程中要求反转时必须先按下停止按钮SBL,让KM1线圈失电,使其联锁触点KM1闭合。这样,才能按反转按钮使电动机反转,这便结操作带来了不便。
对接触器互锁电路的改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生产上常采用复式按钮和触点联锁的控制线路。双重互锁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双重互锁应该是启动按钮常闭也要串入对方的控制回路中的,两只接触器也采用机械联锁。

网友B:
用机械互锁加中继辅助没有必要按了停止再按反转,直接按反转就ok。

网友C:
不经过停止直接反转应该对设备不好吧。

网友D:
接触器常闭触头还互锁。

网友E:
低速度可以直接按反转按扭

网友F:
电路互锁和机械互锁,两种最好都加,要做到万无一失
你的改进没有实用价值,正反转控制操作时必须先停止再换向,否则容易引起跳闸或机械故障

网友G:
要以机械互锁为主,电路互锁为辅

网友H:
一般机械互锁

网友I:
一般PLC做控制器制作的正反转电路,内部程序锁一遍,外部接触器触点再锁一遍,OK。

网友J:
记得好像直接反转对电机不好。

网友K:
回复 楼主:
按钮也要互锁一下比较好。

网友L:
双重保护,不错

网友M:
正反转还是要停下来再反转好些,不然电力冲击和机械冲击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