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脉冲库,手动正反转,是不是个bug?

楼主(2016-01-10):
西门子200用脉冲库,触摸屏手动正转不了,点正转变反转,点反转还是反转,但是我在监控里把v700.0写入1,再点击触摸屏正转就可以,这个v700.0只能用监控软改状态才可以正转,直接逻辑控制怎么不行啊,v700.0接通了还是反转,方向q0.2也没亮,直接用v700.0来接通q0.2可以正转,但断开又会反转一下,大神们,这是bug吗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2016-02-29):
程序明显是对的,主要是你自己定义的方向输出Q??
没有连接正确,另外原始方向不一定就是按你的想象,需要调整。

网友B:
方向用你定义的手动正转或手动反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