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我这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EV2000-4T0075G/0011P     运行中模块炸 把模块拆下   检查发现36R0栅极电阻坏2个 更换电阻 对应光耦也更换   把对应二极管更换掉  单独给驱动板上电  测试负压都正常  装上模块  母线串入两个灯泡  上电正常  打运行测P 对UVW   230 v左右    N对 uvw  230v    接着接电机测试 报故障P.OFF   把灯泡换成保险 打运行电机正常运行  测试电压正常    上车运行时    一开车空气开关跳闸  检查发现模块再次炸坏  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电机和电缆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B:
1楼给出了答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头像这是多少只手

网友C:
先按1楼的做吧

网友D:
今年见过太多的艾默生ev2000(45kw-55kw),一直没有维修机会。故障率蛮低,没楼主这方面问题的经验。学习下

网友E:
电机线和电源线接反了,估计电源线接到接电机的那边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模块问题。

网友G:
我也有过这样子经历,心拔凉拔凉的,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后来都不敢修了,我拆了模块测量又发现没事,驱动负压正常,电容也换了,试机输出AC13V也正常,过了好些日子才装了旧的小型号模块上去又没事,到现在我都放在那里没用,

网友H:
现场要去看看,可能是现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