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变频器用作张力控制,接线端子上只接了 正转运行,A1设为主频率,A3为转矩控制.

张力检测用的是LX-TD050(输出信号到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器用的是LE-40MTA-E(输出信号到变频器).

1,假设变频器最高频率为100KHZ,对应10V,那么在A1输入5V时,A3输入0V时,电机会不会转?如果会转是不是仅仅是转,但是没有力气,外力挡一下就停?

2,如下图所示,当电机如图中方向运转时,如果加大A3输入电压,是不是电机的劲变大,也就是说,图中所示A端会变松?

网友A:
A1和A3是啥关系,相加还是相减,A1作为主频率,有电压输入时电机肯定会转,转速如何要看设置的参数了。

网友B(2017-10-25):
只是有A1命令,没有A3是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