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D=(i×V)/(π×n)   D 所求卷径    I 机械传动比    n电机转速     V线速度
V线速度可以间接的测出来,即需要同步材料的线速度。这个速度不是测得的卷材线速度。而是我要控制的卷材的同步速度。
I  机械传动比已知。
好像电机转速N,不明确。是不是可以得出D 所求卷径

在同步控制中,我应该求得电机转速N。
D  这个参数是变化的,这种情况下,我应有什么方法计算出卷径呢。

楼主:
我在百度也找了很多的说明,他还是不清楚如何下手弄这个卷径
两种方法吧,一种是上面公式的算法。但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就需要直接测得卷径的线速度。这样才可以得到卷径值。
好像这个公式是不是只能用在闭环的张力中。这里不是很明确。

楼主:
还有一种就是厚度积分法,这样得出的卷径也是很复杂的。
要输出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厚度,长度等数值
但是这些数值不一定都清楚啊。

所以求问大师们这个卷径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自动张力计检测的不用算管径吧,没有自动检测算管径加计长设计程序自动增减输出
具体很多年了没搞也记不太清楚,看看控制器说明书

网友B:
先收藏了,坐等大神答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张力计检测的不用算管径吧,没有自动检测算管径加计长设计程序自动增减输出
具体很多年了没搞也记不太清楚,看看控制器说明书
你好,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没有自动检测时的计算方法。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张力计检测的不用算管径吧,没有自动检测算管径加计长设计程序自动增减输出
具体很多年了没搞也记不太清楚,看看控制器说明书
你好,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没有自动检测时的计算方法。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案。
这个具体要到现场调试.工艺不同张力不同,要求的精度也不一样,主要是根据收放卷的管径大小与线速度计算多长增减一定值的速度或比例输出
还有起始张力要可设定,并且定值增减值也要操作可设定,现场工作人员才可以根据工艺不同自行调整
如果工艺不多可以编配方方便调用

网友C:
电机转速N可以通过编码器来测速,然后确定卷径D

网友D:
可以用角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