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手头有一台欧瑞(原惠丰),变频器,型号:F1000-G0015S2B.故障现象:开机测量无输出,但是测P-U、P-V、P-W;N-U、N-V、N-W.用DC档测的,有直流140v,都是对称的,交流档测输出无电压,面板正常显示频率。待机时,同样用DC档测P-U、P-V、P-W.电压为280V,而N-U、N-V、N-W,无电压。
正常待机时P-U、P-V、P-W.以及N-U、N-V、N-W,应该无电压的(测试过一台好的变频器)。
请问哪位师傅能点拨一下。

网友A:
模块坏了

网友B:
母线电压多少?测6路脉冲信号多少?

网友C:
貌似碰到过楼主遇到的故障,忘了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了,怎么测都对,就是无交流电压输出。初始化后,好了。楼主可试一下。

网友D:
驱动板5V有吗?可能就是5V没有。

网友E:
模块P,N输入端子电压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母线电压是28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变频器用的模块是IPM模块,测不到脉冲信号,只能测到CPU到缓冲器的以及缓冲器输出的信号,待机时缓冲器6个输入点是5v电压,且待机时无输出电压,运行时6个输入点电压变成2.6v,运行时缓冲器的6个输出信号电压为2.5V左右,至于模块里面的信号就不知道怎么测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板5v电压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母线电压正常的280v-30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说的初始化是不是恢复出厂设置,要是的话,因为加了密码,密码不知道,也恢复不了。另外,请问版主:PS21265-AP,这种模块的引脚功能怎么定义?我在百度上收过,都是英文,不好理解。问题就在:UFB/UFS.VFB/VFS.WFB/WFS.这3对电压对于模块来说起什么作用?还有FO/CFO/CIN.这3个引脚功能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工作状态。

网友B:
'母线电压是280v左右'是220v的变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单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