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0):
各位大家好!我这有台台达B系列7.5KW的机子,不接电机运行W相无输出,不报故障。运行时正极对三相输出U、V为270V左右,W相为0V。负极对三相时U、V为270V左右,W相为500V。静态下,上线桥电压在7V多,且基本一致。请教大家这回是怎么回事?

网友A:
w下桥没有工作。

网友B:
测下w下臂驱动有吗

网友C:
W下桥驱动坏的可能很大

楼主:
下桥测过,没发现坏的东西,光耦也换了,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耦输入端有信号吗,光耦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桥测过,没发现坏的东西,光耦也换了,结果是一样的
怎么测的?给大家讲明白点,或上图,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D:
W相下桥没有工作,如果是不会维修的人,还是交给专业的比较好,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E:
应该是W相驱动得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下桥驱动W相光耦有输入电压,没输出电压。

网友F:
W相驱动回路短路导致驱动信号丢失,检测

网友G:
估计模块已经坏了

网友H:
驱动对调试一下,看是驱动,还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I:
w下桥没工作,查W下桥驱动。

楼主:
模块简单测量没事,没有测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