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急需帮助

楼主(2016-01-11):
Fanuc 0i 4轴数控铣床手动、自动及主轴转动怎样操作?

网友A:
让铣床厂家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手把手的教会你,除非设备不是新购的设备。

网友B:
楼主这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自己看说明书,摸索下

网友C:
机床面板上各种功能键都有图形、英文或汉语标注,从安全角度考虑,一是参考机床和系统操作说明书,再一个就是将倍率开关调低试试。

网友D:
将模式开关打到jog模式,在选轴,在按方向键,控制倍率就可以移动轴了。
自动,先将模式开关在edit模式选择程序,选上后,在打回AUTO,按下启动键。
主轴转动可以在JOG模式下,按面板上主轴正转或反转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