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咨询

楼主(2016-01-11):
请问下有个PNP传感器坏了,没有备件,用NPN传感器代替的话接线是不是跟PNP传感器反过来接吗?
例如NPN 棕色接正极 蓝色接OV 黑色接信号线 那PNP棕色接正极 蓝色接信号线 黑色接OV 是这样的意思吗

网友A:
哈哈哈,不是这样的,会烧掉。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不是的,加中间继电器会相应慢点,最好还是买个换上

网友C:
NPN输出是低电平0,PNP输出的是高电平1。所以加中继转换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加中继会降低响应速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D:
重买更换吧,后续工作很麻烦。

网友E:
你可以用个转换板

网友F:
得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话还可以自己做个三极管转换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G:
搞个继电器转一下吧!影响不大。楼主你直接理解错了

网友H:
直接接到PLC是不能用的……只有加中继!!

网友I:
有楼主这种解法的传感器,颠倒正负,输出就变,楼主要看下购买的传感器说明。SICK,IFM多支持这种接法。

网友J:
理解错了,pnp输出的是正信号,npn输出的是负信号!

网友K:
最近有同类的帖子讨论如何转换的,可自己在这个版面搜查一下。

如果急用,可改成两线使用,具体可参考最近的相关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5280&page=1

网友L:
还是用继电器转接一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