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现有一个XY平台,要在平台上面走10个固定无规则的点,我打算用绝对定位走法来实现,三菱的比较熟悉一些,大致写了一条指令如下图,但目前手头只有欧姆龙cp1h的plc,要用这个控制,不晓得用哪些指令可以实现如图中的效果:制定一个点X,Y轴同时移动,到达之后走下一个点。。。依次走完这10个点。请教高手,谢谢了!

网友A:
还是感觉三菱的定位好用。只要一个指令就行,,

网友B:
puls或者PLS2 里面的绝对脉冲指定
设定脉冲试试

网友C:
PLS2 指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