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串互感器测量用电量准确吗?

楼主(2016-01-11):
如下图,昨天空压机系统做电能和流量统计改造,做的一个二个空压,每相双线穿过 电流互感器到电能表做用电量统计,这样双线穿互感器测量用电量数据准确吗?
如上图,请各位高手帮看看这样测量用电量准确吗 ?

网友A:
只要互感器精度有保证,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啊,只不过记录的是两条线的流量。

网友C:
影响测量精度很多原因,配件的选型,正确的接法,你的接线也能计量,至于影响精度可要对比才知道

网友D:
必须严格安装电表说明书接线,否则不能保证正确(如果电表说明书要求这样接,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单单精度问题,而是度数对不对的问题了) 只要是同相一个孔穿几根线无所谓,

楼主:
只是是经过的线用电量能测量那就行,谢谢各位

网友E:
可以的啊 没问题

网友F:
你这个有这必要这样接线吗?你可以采用一只大一点空开(总电源),出来以后再分成两路(或多路),计量就不会那么乱了。一次回路只要一根导线穿过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G:
肯定会有附加误差,电流互感器就是根据电流大小进行测量的,如果粗线不用电,小线电流达不到互感器所要求的电流范围内。你说还计量出来吗?

楼主:
主要是因为是二台空压机,不能同时关电检修呀,那样现场没有使用的呀,现在二个这样的柜子,一用一备
还有万用表的 300/5A ,测量出来的数据是 *60 吗 〈〉

网友H(2016-03-10):
可以测量,没有精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