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如题,现在机器报A0503,认不到直流电压,电压检测电路是好的,主板换过了
主板参数初始化会不会把IO板24C02里面的数据也清空的?

刷了好心大哥发的数据,现在报A0503(参数初始后报这个),F0054,按FN键后报A0503  F0005
电压检测电路正常,788输出2.49-2.5V,
参数200和201都显示0,无法更改,应该是没有读到功率参数
继续进行中……

刷数据0503不报了,但是又出了新的问题,变频器正常运行启动没有输出,量脉冲已经到了光耦的输出端,模块上面没有脉冲上去一直是负压,后来但到是驱动供电电压低了,只有17V-15v不等,后查得是3844IC旁边有个电容坏了,换了后电压24V,几路都是一样的了,启动变频器正常输出,由于机器功率大,带3.5的机器会报输出缺相!

通过这次还知道可以单独上直流电屏蔽A0503的方法,再次感谢好心的大哥!

楼主:
主板参数初始化会不会把IO板24C02里面的数据也清空的?

网友A:
不会的,放心吧

网友B:
我有西门子440 55kw的驱动板24c02数据,在工作台电脑上

网友C:
我有,我的QQ号34659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