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三菱A50011kW变频器报“E.UVT”故障
——油然而生“万物都会衰老”的感慨

如题,接手上电试机,显示“E.UVT”(意为母线直流电压低于330V)代码,不能复位。据客户讲,以前也报过几次,多因暂时停电检修后再上电报警,但还能复位运行。本次停机时间稍长,20多小时,再上电时,又报“E.UVT”,复位复了近半个小时,好歹算是复掉了。重上电时又报,复位失效,送修。客户说出他的疑问:为何不停电能一直正常,断后就报故障,断电时间短尚能复位,断电时间长就坏掉了呢?
上电试机,果然,无法复位。拆出电源/驱动板,一个比较显然的器件映入眼帘:A7840(线性光耦),电流检测任务由电流互感器承担,那么此处的线性光耦,应该就是电压检测的主要角色了。顺了下电路,果然(如下图所示)。上电粗测了一下OI9的IC1的工作状态,感觉没什么异样;停电在线检测了一下R119~R46和R2~R5等电阻,俱接近标称值;测了一下A7840的6、7角之间电压,为0.66V,测IC1的7脚输入电压为1.65V,据R2/R5的比例推算,该级放大器工作的也算尽职;短接一下R48和R47,测OI9的6、7脚电压有明显的上升幅度,似乎A7840工作得也还算卖力。
中午在阳光下晒了一会儿,测量中发现R3有虚焊,补焊了一下。连接MCU主板和面板试了下,嘿,显示正常了。高兴了一会儿,装机一试,又报“E.UVT”代码,仍然复位无效。
又拆出电源/驱动板,准备再细查一下,如确定上图电路无误,则故障会延伸至MCU主板电路了。想到A7840的电压放大倍数为8倍,可以测一下2、3脚间输入电压值和6、7脚间输出电压值来确定。测2、3脚之间为130mV,6、7脚差分电压为660mV,放大倍数约5倍啊,片子已经不好了。代换后重测,6、7脚上升为0.99V,IC1的输出电压由1.65V上升为2.4V,这下子心里算踏实了,准定是修复了(试机正常当然不在话下)。
各种电子器件,这类无生命(但有不可预测长短之寿命)的器件,与人类一样,也会老去啊。电容、晶体管、IC器件,线性光耦,等等,真的让人油然而生“万物都会衰老”的感慨啊。
修复本例故障的要点:
1、(DC530V)电压的检测点取自P1端和A7840的供电负端,与IGBT模块连接时,A7840的供电负端才得以与N端相连接,P1和P主端子短接片连接时,才有采样电压输入;开关电源的供电是由R、S端经桥式整流和滤波取得,因而单独检测电源/驱动板时,要暂时为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引入DC500V,以满足其检测条件。
2、本例故障的得以快速修复,得益于已知A7840的电压放大倍数为8倍这个参数,并对器件的衰老有所警惕上。否则仅靠测其工作状态,会得出其“工作尽职”的错误结论。其实,衰老的A7840虽然工作卖力,但却无法尽职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1月11日

网友A:
修过一次没有修好就放弃了

网友B:
老师的作品一定要顶,先收藏了,有空好好学习。

网友C:
咸老师的文章要好好学习,受教了!

网友D:
非常好,先收藏

网友E:
学习收藏了,分析很重要,数据也很重要!

网友F:
感觉这是三菱的通病!特别是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G:
咸老师的文章通俗易懂,相当精彩,关于元器件的老化现象屡见不鲜,记得几个月前维修一台富士5000 P11的无规律报欠压,也是由于7840老化引起的,此现象的根除方法就是采用代换法,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非常感谢咸老师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H:
咸老师前辈您好,看到你的书对崇拜的很

  请教一个问题,前一段修了一台132kw的三菱f700变频器运行报eoc1,毫不犹豫换掉339和393上电运行故障依旧,把光耦tlp351全部更换,故障依旧,有把ps9587光耦全部更换,以上电运行故障仍在,没有办法把另一台三菱的芯片bois也更换了,心想这回没有问题了吧,没有想到故障依旧,这下几近奔溃的边缘,实在是找不到电流检测的芯片,最后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量于是发现一15v稳压管损坏,更换后运行正常,虽说修好了但在下实是不知三菱报过流的原理,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I:
我猜你换的是驱动电路的稳压二极管吧,你这个就是驱动故障,把报警信号屏蔽掉,直接单板运行,很快就可以解决故障了

楼主:
OC故障的来源于,不外乎两处:1、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2、驱动电路的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电路。通常,屏蔽驱动电路的OC故障报警更为简便,若屏蔽后不报,是为驱动故障,否则为电流检测故障。另外,无论是驱动的15V或是电流检测的15V异常时,均有可能会误报OC。对任何电路的检测,首先应该检查的是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谢谢前辈,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J:
一次又一次默默拜读咸老师的每一篇文章,自己都会有所收获,有所提高,向咸老师致敬!

网友K:
咸老师的帖子都是精华呀!顶,必须的!

网友L:
三菱  日立  富士用7840做电压检测故障都很高

网友M(2016-02-10):
请教一下,a7840的8倍由何而来

网友M:
知道了,查了资料,谢谢了

网友N(2016-05-10):
我觉得此题是否用替代法试试,修复起来是否可能快一些,先换7840试一试,原理以后在研究。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分析得真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