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我用plc采集了温度传感器上的温度值,我想在人机上将温度以图形的形式显示出来,并且能实时动态的变化。

网友A:
触摸屏反应有延时的,不能实时显示出来的,触摸屏反应有延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延时多久?我看有些触摸屏上就能显示温度动态曲线,那这不是没太大意义了?

网友B:
通讯有延迟,触摸屏的CPU芯片进行数据处理也需要时间,一般是显示历史曲线。

网友C:
你的实时没有那么严格吧,应该也不会超过1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求的精度没那么高的,一般在人机上实现动态曲线显示都是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没那么高,1s也是可以的,你知道具体该如何实现这种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