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我用PLC采集了温度值,我想把温度值显示在图形中,并且能够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动态的变化。请教各位大神。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这个你到台达官网上按型号查询产品资料,我想更好。

网友B:
直接问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顺便让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C:
可以的,几乎所有的人机界面都可以,具体怎么做软件帮助里都有,

网友D:
温度值显示在图形中?柱状图?还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可以的啊?

网友E:
可以的,如图。

网友F:
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就是动态变化的呀

网友G:
一般屏显示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滞后,慢的有1秒以上。

楼主:
呃,我没说清楚,我要的动态曲线图。

楼主:
嗯,已经找到实现的办法了,用历史趋势图元件就能实现动态曲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