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两种方案

楼主(2016-01-11):
图一
图二
上图一、图二系统。N套PLC控制系统联网,首端PLC控制系统1到末端PLC控制系统N之间相距近千米。由于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AC660CV,现场只有提供AC1140V电压,现在给每套PLC控制系统配一台AC1140V变压器提供电机正常工作电压AC660V。
图一系统布置,整套联网的PLC控制系统取用首端一套电源,现在已经能正常工作,但我想知道:每台变压器输出给电机的3相AC660V电源相序一模一样吗?
图二系统布置,联网的每套PLC控制系统各自取用不同的电源。这样的布设对整套联网PLC的运行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A:
图一,只要变压器是同型号同规格同样的接线端口接入,相序都是一样的。
图二,你的三相1140V,不可能有N条国家电网的供电线路独立供电对吧,最终还是一条高压干线给全部供电,所以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图一 你所有的终端变压器都由一路电源供给,那么你要考虑电源的可靠性(现场有一路出故障都可能造成全部停电),还有上端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
图二分开供电成本大,但是可靠性高。

网友C:
对PLC控制系统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哪个成本低用那个,图一的电机相序是一致的,图2不一定

网友D:
又是矿上的项目,看每台电机都加一个变压器这成本就搞上去了。同一个变压器过来的三相1140V电源保证同样的相序很简单,不是一个变压器不好保证。PLC联网之间的电源都是直流的没有影响。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解释,现在基本明白了。

网友E(2017-01-19):
电动机线路安装相序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