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我现在刚开始弄,看说明书看得头痛,感觉好麻烦啊!好多参数啊!有没有做过PLC之间通讯的大侠,指导一下啊!是不是只要在以太网设置参数的打开参数里设置成对开放接收数据后,在程序里调用接收发送函数就可以了,副机不需要写程序了吧!

网友A:
两个PLC,一个相当于服务器,一个相当于客户端,都需要设置以太网参数,客户端也需要编写程序,要用到通道打开、通道关闭、发送、接收指令。

楼主:
我走的的是数据链接,主要还是一个设置不对,问了几个客服,只有一个说出了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B(2016-02-19):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鄙人现在也遇到这个困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