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罗格朗交流接触器 TIC1-2510D 一般我们说接触器是多大。

网友A:
猜一下,25A电流····10是有一对2常开点的意思

网友B:
???
其实我有点没看懂楼主想问什么。
25代表电流规格,01代表辅助接点规格,-前面和D代表系列

TIC1系列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