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请问下,欧陆584S哪一条参数查看母线电压。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584S 75KW 变频器带110KW电机,总共有4台75KW变频器, 其他3台带了电机空转(不带负载)都正常。最后一台,带了启动正常,  正常运行中,或者要停下时会跳 【过电压】故障。

因是全英文的说明书,找了许久没有找到哪一条参数 是用于显示机器的母线电压的,请各位帮忙下。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吧,这个很好找

网友B:
欧陆584S要看版本号了,有的版本可以看,有的版本没有这个参数。查看母线电压在DIAGNOSTICS中查看DC LINK VO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