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手上有一个USB转串口线、9PIN公母头,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有S7-200数据线接线图,感激中!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不行淘宝一下 9.9包邮

楼主:
百度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对的,去买的话公司采购要一个月时间。

网友B:
S7-200的通讯是485不是232,需在串个232转485的转接头9芯插头的3是+,8是-

网友C:
网上搜啊,有的哦,加电阻接一下。

网友D:
呵呵;S7-200是RS485接口,还是去买现成的吧;

网友E:
买一根,,好简单的事

网友F:
猜测楼主的USB转串口线是转为RS232通讯端口的吧,西门子的PLC不合适此线做编程数据线。

网友G:
usb串口再加ppi电缆?

网友H:
买一个现成的也不贵,自己焊的话还容易烧坏PLC口

网友I:
这么一条线要买一个月,你们采购太牛了

网友J:
西门子200PLC还真没用数据线直接连过,都是用PPI adapter。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记得以前有个同事直接焊的,可以连PLC再修改程式,但是现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