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请问一个变频器能带2个电机吗?
变频器需要怎么选型?并且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能带的,变频器一拖二是可以的,但是怎么选型,我还没做过,你可以咨询你选变频器的厂家人员

网友B:
变频器一拖二没问题,但是两个电机要相同型号,同功率。

网友C:
变频器的功率不小于两台电机的总功率,两台电机最好是卖关节型号同功率,或功率相差不大的

网友D:
两个电机要相同型号,同功率,变频器的总功率要大于两台的总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一拖二没问题,但是两个电机要相同型号,同功率。
变频器功率要大于两个电机的总功率~

网友F:
变频器多机运行 - 变频器论坛 中华工控网 工控论坛 http://bbs.gkong.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5221&page=1

网友G:
一个变频器可以带两个或两个以上电机,各电机功率无需一样,参数和带一个电机一样无需修改,变频器功率=各电机功率之和,各电机独立加热继电器和断路器,并于变频器连锁,一个保护停机立即停止变频器

网友H:
大于电机总功率就好

网友I:
要大于功率,电机轻载为好。

网友J:
这个简单,电机功率可以不同的。

网友K:
可以使用,我用的是转换开关控制。

网友L:
可以带的,变频器功率>各电机功率之和
控制模式要是VF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一拖二也很正常。变频器功率要大于两台电机功率之和,控制模式设置成VF控制。

网友N:
翻翻以前的帖子,讨论这个的不少。

网友O:
功率够就行。

网友P:
这个没问题的,只要电机总功率=或>变频器功率,且电机参数一致就可以

网友Q:
变频器和电机间加热继,一般用于非矢量控制。

网友R:
楼主呢?问了一句就不见了。一个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台电机并联驱动,同时工作;另一种是,两台电机分别工作,不同时带电。楼主没说是那种情况呀?

楼主:
回复 网友R:
现在在确认方案中,不知道你说的哪两种方案,那种比较好
另变频器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S:
一个输送线系统12台变频器,我直接一台变频器全部带了,好像5年了还没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请问一般都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T:
变频器一拖二电机是可以的。是根据两个电机负载电流、功率的和放大一档。参数按照电机参数和设置即可。

网友U:
一台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机,变频器功率要大于多台电机的功率。

网友V:
怎样接线,变频器输出端每相接二路?

网友W:
一拖二同时开,变频器里面电机总功率和额定电流怎么设置?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都要设置哪些参数?
电机此时没法依靠变频器保护(除非短路或者对地),每个电机需要独立加装热继电器或者电机专用断路器(我加装电机专用断路器),变频器设定无PG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X:
变频器功率大于所有电机功率之和就行。

网友Y:
其实你可以把变频器当做一个电源,具体驱动几个电机,把电源容量(变频器功率)匹配好就行了

网友Z:
我们厂一变频器一拖八

网友AA:
功率大于电机功率之和

网友N:
最牛的一次见过一台变频带60台370W的小电机

网友AB:
大家对于一拖多,且不同时启停有什么不同意见!

网友R:
一拖多,要么就是并联后一起运行,要么就是只能在同一时刻一台工作,其它不许工作。这是工艺要求决定用哪一种的,不是你想选哪种就哪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