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字体无法显示

楼主(2016-01-11):
无法显示字体、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拔掉和PLC的通讯线,挨个胡按K键和F键 ,肯定会中奖

网友B:
把宋体下载到屏里

网友C:
下载系统文件时把字体首先下载好就行了!
我开始也是满屏的“口”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