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替代品ABB-A26D-30-01

楼主(2016-01-11):
(无正文)

楼主:
380V 30a ac24v 接触器

网友A:
施耐德、正泰、德力西这些品牌应该都有类似的接触器,自己可以找个选型手册的。

网友B:
控制柜有空间的话,就用继电器转换控制好了,这样成本低的。ac24v 接触器可能要定做,价格肯定不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泰的没这样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放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啊,一看就晓得···线圈没坏,就改了个同型号220v的,

网友C:
国产的也可能有,拿着样子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