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二手威纶通MT506触摸屏,无法读取程序,怎么能格式化?

网友A:
背面有一小盖,打开后可以看到一组拨码开关。

网友B:
写新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联机联上没有?
读程序是让输密码还是根本没反应?

楼主:
您好,联机正常,要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开关怎么设置!

网友D:
直接重新下载一个新的程序就可以覆盖了,或是屏幕后面有拨码开关,就是恢复出厂设置的,拨动一下

网友E:
老掉牙的触摸屏了,官网下载说明书对本宣科

网友F:
不需要格式化,直接下载一个程序进去就可以了,原来的就被覆盖掉了

网友G:
格式化下 拨码开关位置是SW1 为ON 其余OFF 按RESET或者重启动

网友C:
重新下载个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