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11):
三菱伺服电机一通电编码器就报警   是什么原因  求解答
电机线圈没烧坏  是好的

网友A:
报警代码是多少应该说出来,然后看手册对照代码才可以查故障

网友B:
什么系列的伺服,还有报警代码都要说出来

网友C:
编码器和驱动器的通信出现异常 具体啥原因 如果你有备品的话  你换一根编码器的线 或者伺服电机

网友D:
不要告诉我们你把编码器拆了或者插头拔了

网友E:
看报警代码啊,又不是电机坏才报警

网友F:
编码器线有问题??

网友G:
编码器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H:
还有别的电机吗,可以把别的电机上的编码器插上去,把电机的动力线拆掉,给伺服使能,看看保编码器吗?

网友I:
编码器线要是没问题的话多半就是编码器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