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奇怪电路

楼主(2016-01-11):
输出端跟反相端短接在一起了,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A:
其增益为1,这就是常说电压跟随器。

网友B:
这不是奇怪电路,是很常见的电路,只是起到跟随输入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利用了放大器的特性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大倍数1,那应该就是为了跟后级阻抗匹配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少用运放,不熟识

网友C:
电子类教材上,应当有介绍。

网友D:
3楼理解正确。集成运放组成的跟随器(如1楼所述),其特点理论上就是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小。所以定性分析,它就是为阻抗匹配设置的功能,一般都是加在两个网络链接之间的单元。

网友E:
电压跟随器?原来如此

网友F:
运放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网友G:
电压跟随器,我感觉起抗干扰用的

网友H:
跟随器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