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之前被一未放电完毕的电容电到过,帖子见这个链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421特搜集电容器的知识发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为电容,用字母C表示。定义1:电容器,顾名思义,是‘装电的容器’,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英文名称:capacitor。电容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电路中的隔直通交,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等方面。定义2:电容器,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通用公式C=Q/U平行板电容器专用公式:板间电场强度E=U/d ,电容器电容决定式 C=εS/4πkd,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数码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以平板电视(LCD和PDP)、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产品为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产销量持续增长,带动了电容器产业增长。并带动了相关材料、设备行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容器生产大国。
作用
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是相当于断路的。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储藏电荷的元件,也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
这得从电容器的结构上说起。最简单的电容器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包括空气)构成的。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超过电容器的临界电压(击穿电压)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相对绝缘的,当物质两端的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是都可以导电的,我们称这个电压叫击穿电压。电容也不例外,电容被击穿后,就不是绝缘体了。不过在中学阶段,这样的电压在电路中是见不到的,所以都是在击穿电压以下工作的,可以被当做绝缘体看。
但是,在交流电路中,因为电流的方向是随时间成一定的函数关系变化的。而电容器充放电的过程是有时间的,这个时候,在极板间形成变化的电场,而这个电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实际上,电流是通过电场的形式在电容器间通过的。
在中学阶段,有句话,就叫通交流,阻直流,说的就是电容的这个性质。

网友A:
作为中国工控网的版主,好歹发帖排排版好不?

另外,论坛思南一直很反对一稿多投。

如果你先发在这里,那么请在中国工控网同样的发帖下注明转自中华工控网,反之,请注明转自中国工控网。

中国工控网该文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424_1.shtml

网友B:
我也来复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中国工控网的版主,好歹发帖排排版好不?

另外,论坛思南一直很反对一稿多投。

如果你先发在这里,那么请在中国工控网同样的发帖下注明转自中华工控网,反之,请注明转自中国工控网。

中国工控网该文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424_1.shtml

多谢指正!是我的疏忽,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了。在此问下,问题求助类的应该都可以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中国工控网的版主,好歹发帖排排版好不?

另外,论坛思南一直很反对一稿多投。

如果你先发在这里,那么请在中国工控网同样的发帖下注明转自中华工控网,反之,请注明转自中国工控网。

中国工控网该文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424_1.shtml

多谢指正!是我的疏忽,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了。在此问下,问题求助类的应该都可以发吧
以后一定要注明哟。

网友D:
什么情况?这个电容的知识不是高中学的么

网友E:
有什么意思吗 ,,,,搞电的那个不知道啊

网友F:
   提示:
   首先,楼主的学习积极性值得肯定;
   但是,已经不止一次,在“电工技术”版块提示过,一般资料上已有的常规内容,可以作为个人资料收集、或贴到“工控博客”,却不宜出现于论坛。
   不仅仅是1楼提到的“一稿多投”。

   而像“被一未放电完毕的电容电到过”,这个倒可以谈。

网友G:
楼主的帖子,也可以作为一个引子,引起大家对电容器应用展开交流。

其实,我接触的电容器应用,一开始仅仅也是停留于感性认识和定性的应用。比如,电容就是一个储能元件(上学时学到的),而且他可以作为平波器,把一个整流后的脉动波形拉成直线。再比如,使用可控硅做变流装置时,不论是交流变流器,还是直流整流器,可控硅元件两端必须要加一个阻容吸收电路。等等。但是,电容的参数怎么选?其耐压值好说,根据电路中的最高电压即可选择了,但电容的容量呢?咋估算呢?特别是开关元件两端的阻容吸收电路,其电容器选多大的呢?还有滤波器,不论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怎么选择电容?

所以,对于应用工程师,知道电容器的一般概念知识是必要的,知道如何定量计算它的参数,也是必要的。这就要引入电容器的阻抗概念,用电容器回路的欧姆定律,来解析电路分析,于是就有了大学里学习的基础专业知识,容抗概念。

电容阻抗 = 容抗 + 电阻

在动态过程中,一般电容的直流电阻比较小,工程中往往可以忽略,电容阻抗就只有容抗是主要的了,而容抗与电容两端电压频率成反比。电压频率越高,动态容抗越小,当交流电压幅值不变时,电容器流过的电流越大(欧姆定律),反之,当电压频率为0时(直流状态),电容的容抗为无穷大(相当于开路状态)。这些仍然是一种定性的解释。计算呢?嘻嘻

网友G:
补充,8楼版主的提示,我也很赞同,被电容的储能电到了,这其实很危险。特别是变频器、回馈单元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储能电压很高,也很危险。是要高度注意和警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明白,电容电到的那个帖子也附了链接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H:
也被电容电过,挺难受的。

网友I:
电容要放电后才能拆卸

网友J:
原理要搞清楚,也不太会被电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