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4T0075G

楼主(2016-01-11):
请问艾默生EV2000-4T0075G驱动板是如何进行过流或短路检测的?

网友A:
用A784光藕检测电流,并用运放放大,然后用电压比较器与基准电压比较得出过电流与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7840针对的是输出电流检测。但对于逆变模块开路性损坏以及直流母线电流是如何进行检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检测没有,A3120的驱动没有模块检测。

楼主:
所以比较纳闷,小功率一般都用不带检测的驱动光耦,但至少在P端或N端串保险丝或取样电阻进行检测。应该有该检测电路吧

网友B:
在P端或N端串保险丝或取样电阻进行检测,这个大部分小功率变频器都没有。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但还是有一点不明确。查看该变频器用户手册,故障代码有E010,故障类型逆变模块保护。7840电流检测部分主要检测过流过载以及接地故障,对于该检测CPU有E001-3故障代码。那E010逆变模块保护故障代码由哪条支路提供

网友A:
也是7840电流检测后由电压比较器输出的,有没有看到7840边上有一个竖着的电板,型号:F3451GA.他就是报E010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