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干扰

楼主(2016-01-11):
请教各位,等离子切割机在引弧失败时经常把一些光电开关烧坏, 应该是高频干扰引起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措施去避免烧坏传感器,切割机是220V,传感器是24V

网友A:
隔离变压器

网友B:
1.在仪器交流电源输入端串入按频谱均衡的原理设计的干扰控制器,将尖峰电压集中的能量分配到不同的频段上,从而减弱其破坏性;
2.在仪器交流电源输入端加超级隔离变压器,利用铁磁共振原理抑制尖峰脉冲;
3.在仪器交流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压敏电阻,利用尖峰脉冲到来时电阻值减小以降低仪器从电源分得的电压,从而削弱干扰的影响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就是最终方案

网友D:
是该设备自身的光电开关损坏,还是其他设备上的;不知,他人应用中有无类似的情况。

网友E:
等离子切割机自身就是一个干扰源吧?

网友F:
没有修过等离子呀。

网友G:
等离子切割机引弧完成后好像就没干扰了吧

网友H:
我们用的等离子切割多年从未出现你说的情况,两种可能你使用的等离子切割机太山寨了,屏蔽保护措施全去掉了,另一种你的传感器和等离子使用同一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用的等离子切割多年从未出现你说的情况,两种可能你使用的等离子切割机太山寨了,屏蔽保护措施全去掉了,另一种你的传感器和等离子使用同一电源
参照检查下

网友J:
这东西,起弧时输出一两千付的电压

网友K:
我估计你学习德国人把光电开关的DC24V一端接地了,你把开关电源接电线去了,DC24V电源不在接地,同时在DC24V加装一个10微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