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1):
一般情况下,系统默认的语系都是中文语系,可是有的设备需要出口国外,那么就需要系统语言显示为英文了,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中英文切换开关,每次开机之后切换为英文模式,或是直接在触摸屏里面设置,设置之后每次开机就直接是英文界面了,操作方法如下截图所示:

楼主:
上面那个界面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栏下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建议此贴为精华哦,没做过国外的

网友B:
看过韩国的设备都是用三菱屏做的双语言切换的

网友C:
是编两个人机界面还是屏自己翻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幕的需要自己翻译,不过我一般都是把中文的复制粘贴到有道里面

网友D:
俺们一般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们一般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
同样的方法哦,这里面两个地方的设置完毕之后其实就是开机时候的默认值了

网友E:
这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F:
做一个切换的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台达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切换开关我们界面也有做的,不过这个默认是中文,设备卖到国外,每次上电开机就是中文界面,要跳到语系转换界面去切换英文,老外就觉得麻烦,让我们搞成上电默认是英文界面的,中文他们又用不上,就这么设置一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