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6-01-11):
怎么解压威纶触摸屏cmp文件!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在工具内选择解压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编译还是反编译

网友C:
cmp是压缩文件,点击  工具  ,再点击  压缩/解压缩  ,然后在解压缩部分选择要解压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正解 压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