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

楼主(2016-01-12):
各位大神,我的这支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性质?是模似量的电压,电流,还是电压电流型

网友A:
最重要的地方你不拍,不过看起来像0-10V。

网友B:
这看不出来啊

网友C:
这是什么传感器啊,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D:
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地方你不拍,不过看起来像0-10V。
最上面那个显示输出电压的地方要拍出来,看了一下,大概像是0-10V电压输出的

楼主:
这感应器用胶水固定,没法折出来

网友F:
关键的没拍到。

网友G:
没见过这类传感器,学习先

网友H:
看传感器上面的 防爆认证

EEXibII

应该是本质安全防爆2区,输出的信号应该是接到隔离栅上去的

网友I:
 这个是开关量输出的

网友J:
上面好像是工作电压与电流,不是输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感谢 楼上分享!

网友L:
是啊,这不是开关量的么

网友M:
检测什么的?

楼主:
这是一个德国产容积式流量计内的感应器,想找支国产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