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编程

楼主(2016-01-12):
FX2N-20GM是不是有特定的编程软件,这个软件是什么?有没有安装包?

网友A:
可以连在主机上使用,也可以当独使用;
有专用的手编器E-20TP;
软件用FX-PCS-VPS/WIN-E;

网友B:
很小的一个软件,只有几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软件呢?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QQ邮箱:1433725406@qq.com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软件呢?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QQ邮箱:1433725406@qq.com
,谢谢

网友C:
三菱的软件相对还是比较容易找一些。

网友D:
直接找度娘就好了

网友E:
上百度找一下吧 这个我这里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