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请教下大神,最近遇到一邪门问题,660V变频器在煤矿上使用,同一电房内其他设备如185KW的星三角破碎机不开的情况下,变频器进线电压670.母线电压950,工作正常,但在其他设备先启动工作在通电变频器就不正常了,进线电压在690左右,母线电压直接飙到1130V,启动就报过压,此问题各位大神有遇见过没!

网友A:
仔细查一查别的电机有没有接地的情况,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同样的情况碰见过好几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啊,神回复啊,如果有接地怎么做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接地换电极,电缆接地换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这机房里设备太多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解决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时间了,和你说说我碰到的一个案例。电工叫我,说突然车间里定型机大部分变频器报过压,过去测电源电压正常,百思不得其解,让全部复位后开车再试,结果启动到一台风机时又有几台变频器报过压,测量这台风机电机,三相阻值平衡但对外壳电阻几乎为零,更换电机后故障排除。到现在还是不明白电机接地后为什么别的变频器报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设备问题应该不是,这里有12台机器,分两个机房,都是这样情况。很是蛋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不起别的原因,开的机器越多电压竟然越高

网友B:
应该哪里有接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