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按照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但是,实际上,负载小的时候转矩下,负载大的时候转矩大啊,也不恒定啊,哪个大神教教我

网友A:
哈哈,是你理解上有误

楼主:
 应该怎么理解呢,我厂负载是挤出机,用的变频器是ABB ACS2000,如果下料不好,超过转矩就会跳闸,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如果延长加速时间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但是,实际上,负载小的时候转矩下,负载大的时候转矩大啊,也不恒定啊,哪个大神教教我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
以上是变频器自己的、可承受的负载。

但实际的负载并不一定都是以上规律,正如楼主说,在50HZ以下时的转矩也很大,不符合变频的恒转矩规律,由此似乎与上述矛盾,其实,这并不矛盾,一切与实际的负载为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说明书关于这部分的介绍,延长加速时间应该是可以。试试看,遇到过的也是在最大负载的时候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D:
恒转矩变频器与恒功率区别很大,恒转矩用在挤塑机 罗兹风机,搅拌机等大力矩的设备中,虽然电机是功率 电流是普通电机或者电机前加了变速箱很多人误以为普通恒功率变频器放大就可以实现,其实是错误的。当你恒功率变频器运行速度和频率越高,电流会越大,生产不稳定,变频器很容易故障。使用恒转矩带,你会发现频率和电流相反,频率越高电流越小,除非有过载迹象电流才升高,运行速度很稳定。生产不受影响。

网友E:
呵呵;就像快递公司收件,1KG起步价是多少;
那么你可以寄0.1Kg的物品;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明白,但也好象更糊涂了,呵呵

网友F:
额定频率一下,负载恒定时,变频器输出恒转矩恒定。

————————————————

网友G:
还是先看看书,比如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原理和电机原理,然后再结合自己的问题去解释。提出自己的问题,大家讨论。

此楼问题涉及电机原理和闭环控制原理。所以有相互切磋的空间。在电机拖动基础教科书里,好像讲了负载转矩与驱动转矩的问题,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恒转矩和恒功率特性,指的是驱动能力特性,不是负载转矩特性。一个特定的交流变频器系统,他的转矩外特性曲线和功率外特性曲线就定死了,在他的外机械特性曲线范围内,包络的就是它能够允许的负载特性曲线。

如果谁能把电机的转矩特性和功率特性曲线画出来晒晒,就应该清楚了。

网友H:
楼主可以这样理解,相同负载在基本频率之内,不论转速多少,电机输出转矩不变。
负载增大后,电机转差增大,电流增加,输出转矩变大,如果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那么,相同负载在基本频率之内,不论转速多少,电机输出转矩不变。
好像是因为在VF模式下,电机的磁通保持不变,转矩与电流有功分量成正比
转矩不变不等于输出功率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