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TW = FUNC1();

CASE TW OF

1 : I = 1;

2 : I = 2;

ELSE I = 3;

END_CASE;哪位大哥可以从头到END_CASE给解释一下case语句

楼主:
J = 1;

WHILE J <= 100 AND B1 DO

J = J + 2;

END_WHILE;
从开始到最后啥意思

网友A:
没用过中控的软件,但是从一般的编程语法的角度来看,case都是选择语句,比如tw的值是1的时候,就做1后面的运算,既不等1也不等于2的时候就做else的运算。

网友B(2016-05-09):
兄弟,导师突然要求改方向。学工控方面。有没有DCS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