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H.D.D两秒闪一下,并伴随蜂鸣声,开不了机!有没有懂的!

楼主(2016-01-12):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拔插内存条,硬盘接口,板卡插槽,擦拭金手指。

网友B:
拔掉采集卡,按照计算机故障进行检查

网友C:
一样样的拆了试

网友D:
重点检查内存条金手指。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内存异常提示,你处理内存插槽和硬盘接口就行了

网友G:
感觉像内存条,环境会不会多灰尘。

网友H:
好像不是接触不良,应该是读取内存出错,或者说跟内存交换数据出错。建议重点检查内存周围的铁片元件,比如电阻。蜂鸣器间隔响,应该是这个毛病。

楼主:
硬盘,内存条,都换了,也吹灰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I:
蜂鸣器响声几长几短直接提示了故障点,可以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内存条,都换了,也吹灰了,还是不行呀~
联系研华进行保修,如果质保期已经超过,先询问官网授权维护点报价,如果价格昂贵,跟领导打报告申请购买新款高性能的工控机。

网友J(2016-03-29):
有没有可能机器已经启动,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内存条,环境会不会多灰尘。
灰尘影响应该不大。我们的研华工控机最严重时里面的灰尘把主板上的电子元件都给盖住了,还能正常运行!最厉害的是CPU风扇也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内存条,环境会不会多灰尘。
灰尘影响应该不大。我们的研华工控机最严重时里面的灰尘把主板上的电子元件都给盖住了,还能正常运行!最厉害的是CPU风扇也不转
那个我只是见过研祥工控机如此苦干,研华的我挂了16台了

楼主(2016-06-03):
已经进火葬场了,O(∩_∩)O哈哈~,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