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罗格朗断路器,平时负载电流不到300A,
断路器速断灯闪烁,频繁出现跳闸现象!!!
负载为加热丝。请教原因?

网友A:
断路器型号与容量没说,加热丝功率也没说,不好判断

楼主:
断路器型号:FT30-225Z/1

网友B: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C:
啥意思 是短路呢 对地了呢还是???

网友D:
该型开关额定电流是多少,是否与负载匹配;
或可先查负载对地绝缘如何,以及有无其他问题。

网友E:
选择断路器是有要求的,光看电流电压是不对的,还要看断路器的分段能力,5KA\10KA\15KA\25KA。通常我们家庭用的断路器分段能力是在5KA以内,工业用的在15KA以上,如果你选择分段能力过高,发生短路断路器不容易保护,如果你选择分段能力过低,没过载就跳。 提示作为参考。

网友F:
过流
漏电
短路
不外乎这几种主要的
例外的也有!

网友G:
断路器型号:FT30-225Z/1 是不是额定电流225A。负载300A,所以跳闸。
另外,看看断路器有没有设定瞬时值等参数。
看看断路器是否还带其他电机等负载。

网友H:
表示没见过罗格朗的空开  楼主可否上图 让我们看看

网友I:
是啊,225A的空开你过300A的电流,当然掉闸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法国的,国内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