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比如我要对初级和次级的某个绕组打耐压,其余的绕组要怎么处理?短接还是如何?

网友A:
其余的可以不做处理

网友B:
只要高压线圈打耐压就行了

网友C:
不知有无这方面的标准规定,或者查查变压器类的标准试试。

网友D:
其它绕组不用短接,取一端接地就好啦。

网友E:
按照各绕组的电压等级,相互之间打耐压,与测量各绕组的绝缘电阻方法一样。

注意,各绕组之间不能有直接联系。有直接联系的必须分开(自偶绕组除外),

网友F:
一般都是测量高压侧或者初级侧耐压,耐压最少为500V+绕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