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6-01-12):
型号被撕了,特来求助。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C:
变频器吧。见过维修师傅那里有类似这种

网友D:
只认识是变频器

网友A:
看输出端子又好像不是变频器

网友E:
欧陆直流调速器

网友F:
像个变频。

网友G:
好像电590直流驱动器